干壁钉振动盘滑道分料改良

楼主(2018-09-13):
料是干壁钉,线径3.5,帽径8,帽和杆链接的R角为4.5,如下图(料最长70)

滑道由两块1000左右长,100高,10厚的不锈钢组成

滑道前后两侧都要固定柱

为了快速平稳送料至分料盘口,滑道与面板呈30度,增加了直线送料器

需要解决的问题
1、直线送料器开启后面板上振动太大,需要消除
2、滑道往分料盘缺口送料每分钟600支以上了卡料,客户要求每分钟1000支,设备设计理论上可以到1200支,需要解决卡料问题
直线送料器还做过这种结构的

也没有减少给面板的振动,大神们给想先需要做的什么结构的才可以送料稳定,往面板上传递的振动小呀

网友:
面板是指转盘的圆形面板吗?

网友A:
卡料试试通过改变分料盘与滑道的相对位置,可能是600以上后螺钉来不及进入缺口分料盘就转卡住,做成切线配置,转的时候把螺钉嵌入缺口

网友:
直震是可以加长的,超过200后振动会越来越弱

网友:
|数据防泄密发表于 09-13 15:29数据防泄密对机械制造行业的作用

       现在很多机械行业对于公司核心资料都看得比较紧,但不乏有很多中小型企业不重视,因为对于机械制造行业来说,公司的研发成果,材料采购,生产技术,财务数据和合作伙伴的机密资料都是企业的立足之本,也是竞争的核心。重点;希望各大企业对于核心机密保护加以重视,

      我们天瑞绿盾是做数据防泄密系统的,经过国家保密局的审核,有足够的资历,也希望和各大企业进行合作    【李经理;15877437120】

      我们公司案例遍及各大行业,诚心的希望可以和各大企业进行合,【给我们一份信任,帮您免除后顾之忧】

你们绿盾还是有bug的,我新建一个文件夹就能把数模从电脑里面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料试试通过改变分料盘与滑道的相对位置,可能是600以上后螺钉来不及进入缺口分料盘就转卡住,做成切线配 ...

我不太理解切线配置,大神能给画个草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理解切线配置,大神能给画个草图吗

看看绳带编织机锭子的转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