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E分析 如何加载?

楼主(2018-09-13):
如图所示,一叉型零件,其下端,通过一减速机相连接绕A轴转动,上端也有减速机相连接,绕B转动。现有以下工况,该零件被减速机驱动,绕A轴转动,同时其上端执行机构,也绕B轴转动,驱动负载,请问下该情况下,在CAE仿真分析中,该如何加载?(实际A/B轴处的驱动力已知)

楼主:
图片如上

网友A:
这个属于 弯 扭组合变形。要先假设一端固定,利用反作用力来平衡,并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 弯 扭组合变形。要先假设一端固定,利用反作用力来平衡,并加载。

针对所述工况,A端驱动该零件,同时B端驱动另外一零件,是否这样加载:A端加载固定约束,同时加载反作用力,B端直接加载驱动力?但实际情况下,该零件并不是出于平衡态的,在A端驱动下会有加减速的,不知我刚才所述加载是否正确,还请指正。

网友(点评):
强度校核 要按照负载最大的情况下计算。所以还是希望把这个零件相关零件一起贴出来,针对一个零件没办法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 弯 扭组合变形。要先假设一端固定,利用反作用力来平衡,并加载。

实际做的是机器人手腕处铸件的仿真,主要想了解在零件2加速运动下的受力分析,感谢您的回复,已在Solidworks软件中找到处理这种惯性系下力分析的方法了,加载 惯性移除,就可以实现相应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 弯 扭组合变形。要先假设一端固定,利用反作用力来平衡,并加载。

实际配图分析采用的是EPSON 机器人手腕

网友:
转矩还是通过计算来的方便,载重才会去用软件分析了

网友:
你这是大学用的,还是企业用的?
我以前做过些机器手臂、关节的仿真,做一次挺花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