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图纸标些啥玩意?还能不能友好玩耍了?

楼主(2018-09-13):
看看图纸上标些位置度?什么意思?你标上一个同轴度多好!

大家伙来看看~~应该怎么理解!我也学习一下!
这ABC三个基准面就是底面和两个侧面!

网友A:
孔的位置与外形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的位置与外形相关

???我晕,好高深啊,孔的位置与外形有关?还和什么有关?

楼主:
位置度  0  M   什么意思?

网友A:
代表最大实体原则。
前面的M代表M12孔径在最下差(即最大实体状态)的允许位置偏差为0.35,M12孔径实际值大于下差时,不越过最大实体边界下,中心线位置度允许超出0.35范围。
B基准应为中心孔,0.35位置度值是中心孔在最小值时的允许值,当中心孔大于下差时允许位置偏离,但不可越过最大实体边界。
最大实体原则的位置度更适用于量规检测。

网友(点评):
嗯 有道理,不过指出两点:1.孔是指的15.88-15.92的孔 没有M12;2.你这位置度量规?自己设计吗?

网友B:
复合公差,我理解为由上至下逐步加强要求。第一条是对C的要求(第一条是ABC,但是第二条对AB要求更高,所以只剩C),第二条是A,B,第三条是同轴度。可以学下 GD&T。  以上个人见解

网友(点评):
感觉不怎么靠谱,也谢谢你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位置度  0  M   什么意思?

最大实体。
图中最大实体15.88,这时候位置度为0;最小实体15.92,这时候位置度0.04(15.92-15.8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合公差,我理解为由上至下逐步加强要求。第一条是对C的要求(第一条是ABC,但是第二条对AB要求更高,所以 ...

这个你自己理解下吧,复合公差中国是没有的,源自美国的GD&T,想要更透彻的内容,建议你去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表最大实体原则。
前面的M代表M12孔径在最下差(即最大实体状态)的允许位置偏差为0.35,M12孔径实际值 ...

举个例子

网友:
M:被测要素的实际轮廓应遵守最大实体实销边界,当其实际尺寸偏离最大实体尺寸时,允许其形位误差超出在最大实体状态下给出的公差值得一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