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常开常闭能改吗

楼主(2018-09-13):
     客户一台上料机上料检测     前后已安装有一对  对射式传感器     现要求在左右位置也添加一对传感器进行检测  然后买完一个传感器(和现场传感器不一样)去现场接     发现两种传感器输出相反    现有的传感器是挡住后报警   未遮挡就没事   我们买的传感器是未遮挡报警   挡住就没事    怎么破

网友A:
不能改PLC程序吗?如果还不行就加一个继电器信号转换一下就K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改PLC程序吗?如果还不行就加一个继电器信号转换一下就KO了。

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设备   关键是我们公司没电气 。。。。。请个电气成本有点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设备   关键是我们公司没电气 。。。。。请个电气成本有点高

这两个方法都很简单实现。如果还搞不得好就重新买吧。应该不贵的传感器。

网友:
其实传感器不用改,直接动一下PLC程序即可。

网友B:
能改的价格贵,你买的肯定不是这种,重新买一个吧,有什么好纠结的。下次这个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C:
改PLC程序和加继电器都可以解决,但是从你表述的情况,连最简单的加继电器转换都不会的话,那重新买传感器是最佳选择,毕竟这种传感器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前面加接触器,一个接常开一个接常闭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改的价格贵,你买的肯定不是这种,重新买一个吧,有什么好纠结的。下次这个还是可以用的。

我也是这么对老板说的   成功的收获了一个白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PLC程序和加继电器都可以解决,但是从你表述的情况,连最简单的加继电器转换都不会的话,那重新买传感器 ...

对于设计我是新手     对于电气我连新手都不算     老板省钱赶鸭子上架    我内心也是拒绝的

网友:
可以改,一般都有得失电两种接线形式,看说明。

网友:
组好从软件或程序上去修改逻辑关系,传感器内部电路最好别乱改。

网友:
买一个吧,不要改。不解释在工厂工作的都懂。

网友(2018-10-20):
重新买一个是最简捷的。
要是不能买的话就加继电器,置换下信号正反。这个花费会比重买传感器底,但是需要看下控制箱有没地方安装。
最后是改PLC程序,如果程序没上锁的话。不太建议改程序,如果你梯形图读不懂,可能连改哪里都不知道。

网友(2019-04-18):
棕,蓝,,黑,,,白,,,,

网友:
可能PLC都不用改,有些板子都带逻辑控制跳线的,切换一下跳线就能改逻辑。我们钻机的游车高度仪就是这样的,三根跳线,12是正转,23是反转。类似的

网友:
接收传感器上应该有一个可调的,没有可调的在plc 里加一个反向

网友:
改PLC程序或者加继电器成本都比重新买一个传感器贵,我是奥泰斯传感器厂家,想了解传感器的话可以联系我,18126819489。

网友:
程序里常开常闭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