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此图该如何标注!!感谢

楼主(2018-09-13):
测了一个这样的零部件,薄片0.30厚,该如何标注才能加工,我总感觉我的标注不正确,有点蒙圈,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
这个似乎是电机矽钢片!

楼主:
|mahaojun520发表于 09-13 16:28这个似乎是电机矽钢片!
不,这是水浸式超声波探伤机上的部件,封堵水位用的

网友:
把图纸调大,放大比例,让字变小

网友:
那3组均布的6.5的孔,要标注个角度的吧

网友:
你这个看起来有点乱啊 调整下大小吧

网友:
如果你来加工,你需要什么尺寸?你就知道怎么标注了。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会豁然开朗。

楼主:
|笔尖上_AYDjE发表于 09-14 08:02那3组均布的6.5的孔,要标注个角度的吧
应该不用吧,3组均布,就是120°啊

楼主:
|nphui198939发表于 09-14 09:13 你这个看起来有点乱啊 调整下大小吧

嗯,我是为了手机能看清楚,故意放大标注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