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2mm钢丝,什么刀好一点

楼主(2018-09-13):
现在用的钨钢YG20,切钢丝容易崩刀

网友A:
楼主发的图片是刀具的形状吗?最好详细的介绍一下使用的设备和要达到的效果

网友B:
钢丝的状态要说一下,模具的间隙也该说清

网友(点评):
对的什么材质的钢丝,钢丝的状态

网友C:
屠龙刀你值得拥有。

网友:
钨钢太脆了,用高锰钢热处理试试或合金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屠龙刀你值得拥有。

兄台你被电视剧毒的不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的图片是刀具的形状吗?最好详细的介绍一下使用的设备和要达到的效果

用sc100*50的气缸,带着刀具直接切管子里面的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丝的状态要说一下,模具的间隙也该说清

钢丝状态类似弹簧一样,管子里面有两根,中间三根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的图片是刀具的形状吗?最好详细的介绍一下使用的设备和要达到的效果

中间有铁丝与电线,所以到时候好避空电线

网友:
哦,那不是单单材料的事,还有冲切方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