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5米转盘 厚度25mm 目前能用什么设备加工实现

楼主(2018-09-13):
转盘

转盘

网友:
数控龙门铣

网友:
看图挺简单的活,下料,立车,加工中心钻孔

网友:
如果要切一个直径1.5米.厚度25mm的圆的话,可以水刀切割

网友A:
看你图,如果没别的要求,可以外径降低很多啊

网友:
线切也OK

楼主:
两端面平面度能控制在0.1mm吗

网友(点评):
平面度可以磨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面平面度能控制在0.1mm吗

端面平行度上磨床啊

网友:
平面度0.1很难这么大的零件,重力变形就超过0.1

网友:
加工中心

网友:
看精度要求啦,没要求,激光切割可以做,水切割也可以,有精度要求,上龙门铣是必须的

网友B:
这个变形很厉害,我以前设计过,最好是中间厚边缘小,加筋

网友:
你见过那么大行程的线切割设备吗

网友(点评):
可以加工装实现,不一定非得那么大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图,如果没别的要求,可以外径降低很多啊

同感。而且应该有减重孔。如果加筋,说不定厚度能减减

楼主:
有限元分析教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形很厉害,我以前设计过,最好是中间厚边缘小,加筋

加强筋是直接焊再加工面,还是靠螺丝锁紧再加工?

网友:
稍微懂点加工设备就知道哪些设备可以干了

网友C:
我做过很多类似的转盘,都是圆盘机用的,中间法兰是安装分割器的,均布的几个大孔是工位孔,用来安装载具。1.5米直径很大,常规机床 难加工。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水刀切。要求高的就开一块1600X1600X30的方板直接上大型CNC一次锣成型,孔位打定位点下来用电磁钻。厚度多5MM是拿来光两个面的余量,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直接开25MM不加工平面。

网友:
立车+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很多类似的转盘,都是圆盘机用的,中间法兰是安装分割器的,均布的几个大孔是工位孔,用来安装载具。 ...

平度度控制0.2mm吧,厚度20mm,铝质材料。配分割器用的大板,加工这件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
主要就是立车

网友:
立车最好

网友:
数控雕刻机了解一下

网友D:
这么大的圆盘,要求平面度0.1mm,这设计看着像是外行人出的图,并没有根据实际使用来设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平度度控制0.2mm吧,厚度20mm,铝质材料。配分割器用的大板,加工这件大概需要多少钱

3万以上吧,我做过几次,和你这个图很接近,也是陪凸轮分割器的,四工位,直径1600,成活20mm厚!

网友(点评):
贵公司还招人吗?这个铝盘要3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圆盘,要求平面度0.1mm,这设计看着像是外行人出的图,并没有根据实际使用来设计

按目前技术平行度能达到多少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3万以上吧,我做过几次,和你这个图很接近,也是陪凸轮分割器的,四工位,直径1600,成活20mm厚!

这价格也太高了吧,机加工件单件费用上万的我还见过。你这价格有点夸张吧

网友F:
如果对断面没啥太高的要求可选用激光切割,如果有粗糙度要求就选用大立铣,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对断面没啥太高的要求可选用激光切割,如果有粗糙度要求就选用大立铣,加工中心

谢谢指点

网友:
钻孔加工后再平面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度度控制0.2mm吧,厚度20mm,铝质材料。配分割器用的大板,加工这件大概需要多少钱

铝板就好做了,开一块1.6X1.6方料,直接上CNC,加工费看地域【2000-5000不等】,材料3000多元,表面阳极5-7元/公斤。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目前技术平行度能达到多少精度

这不是能达到多少,而是你这个零件是否要这么高精度,你那两个端面真正使用位置肯定不大,所以要求整个端面的平面度要求是增加成本,生产商为了达到你的这个要求,会有较多工序,周期长,成本高,设计是要用最小的成本就能生产出并能达到使用要求才是合理的设计。

网友:
看加工精度,要求不高可以激光切割。水刀切割。

网友:
没有精度要求的话

网友:
水刀一步到位,現在水刀的精度也進步到好高了
而且25MM厚,水刀已經比激光切的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价格也太高了吧,机加工件单件费用上万的我还见过。你这价格有点夸张吧

那只能说你见得少啊,我干过的最贵的机加件5万多一件,大型的焊接件,焊接后上三菱的数控龙门铣,对平面度和孔的位置度有要求,7米长

网友:
水刀切割就可以了,嘉定有高精度水切割,是海归博士开发的

网友:
公司做过类似的工件。

网友:
立式数控龙门铣

网友:
这个是不是安装在分割器上面的转盘啊?以前设计时也考虑过通过加工去保证平面度,后来实际改为中间与分割器定位所要配合的孔上车床精车,选定一个工位作为基准,以此基准进行打表,通过垫间隙片的方式使得每一次转动通过该基准点时,跳动在设计要求之内

网友:
大五轴可以搞定

网友:
加工中心应该就能实现了

网友:
大型加工中心

网友:
大型加工中心可以,但平面度要求太高!

网友:
我干过这活,直径2米平面度0.1 数控立车+龙门铣做孔 方便加 WX:13920041656

网友:
先铣后磨

网友:
这东西啥材质?形位公差?使用环境是啥?一个立体图啥也说明不了。加工方式很多,看你具体用作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