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项目中机器人模拟的必要性?!

楼主(2018-09-13):
     最近做了很多客户的模拟请求。想问下各大佬,关于机器人项目设计或评估时,是否都会让机器人供应商进行模拟的呢?

网友A:
没做过机器人。但感觉让机器人厂商模拟一下,没什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机器人。但感觉让机器人厂商模拟一下,没什么不好。

是的,可以避免后期出现的问题。

网友B:
会的,我们公司这边都线做仿真模拟

网友:
基本上都应该做的

网友C:
请教  是用什么软件进行模拟的?

网友(点评):
很多软件都有运动仿真功能

网友D:
有条件的话,一般都会做模拟分析,先期做模拟会避免一些想不到或者复杂点的问题。我们那时候用的是matlab。

网友:
自己做个机器人模拟,是对客户和自己负责任,有什么问题提前发现比工作过程中发现要好

网友:
我一般用composer模拟一下机器人的位置及动作,我主要做码垛搬运上下料等。模拟一下看看机器人是否能够的到,末端应该怎样伸入等

网友:
用力听着呢谢谢

网友:
有必要,避免实际示教时超出工作范围或发生干涉

网友E:
多自由度机器人肯定要有模型模拟工作空间和范围了,看起来直观,外行人只相信看到的,动起来看看有没干涉。
模拟仿真的话,动作模拟很多3D设计软件都可以动起来,考虑结构受力驱动力可以尝试用ADAMS,分析的还有matlab,当然空间学历也可以自己C语言编程自己模拟空间运动。
当年毕设做过C语言编程和ADAMS,工作后都不接触,荒废了好可惜

网友:
模拟肯定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的,我们公司这边都线做仿真模拟

你们一般用什么软件模拟呢?

网友(点评):
通用模拟软件,RoboDK,比机器人厂商的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  是用什么软件进行模拟的?

各个品牌的机器人都会有各品牌的专用模拟软件的。客户选定品牌后,各个品牌的机器人模拟软件我要做

网友(点评):
机器人厂商的不好用,第三方的好用 简单易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自由度机器人肯定要有模型模拟工作空间和范围了,看起来直观,外行人只相信看到的,动起来看看有没干涉。 ...

没有那么麻烦的,各品牌都有各品牌的机器人模拟器。像图中哪个就是川崎的机器人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的话,一般都会做模拟分析,先期做模拟会避免一些想不到或者复杂点的问题。我们那时候用的是matlab。

你们都自己模拟?我们的客户选定机器人或准备购买机器人前会先前期把模拟给到我们,用该款机器人品牌的软件进行模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麻烦的,各品牌都有各品牌的机器人模拟器。像图中哪个就是川崎的机器人模拟器。

那就是供应商他们自己开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供应商他们自己开发的啊

不是哦,机器人品牌公司就有专门用于模拟的软件。供应商只是使用,帮自己的客户做模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哦,机器人品牌公司就有专门用于模拟的软件。供应商只是使用,帮自己的客户做模拟。

你这回答的让我不知道怎么回。
你的理解供应商仅仅是代理公司,我的理解不管代理销售还是原厂销售,用的东西不是制造厂家开发的?
制造厂家可以提供的东西,干嘛自己开发

网友:
客户可以分为集成商和终端客户,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的做法是:

1. 对于集成商, 拿货量大的话, 我们作为原厂会在前期协助进行一部分仿真, 但后期集成商会接手这部分工作, 因为裸机销售合同中不包含此服务, 而且仿真中发现问题, 需要返回修改后重新仿真, 这种频繁修改来来去去的, 很耽误大家的时间, 进而影响项目进度. 因此, 一般有实力的集成商仿真都自己进行, 软件用的很溜.
2. 直接面对终端客户, 裸机项目, 客户有自动化部门, 自行集成, 参考第一条, 系统集成项目, 不用说, 肯定要模拟的了.

当然, 客大欺店, 优质客户, 还是要当财神爷供着的.

网友:
可以先用机器人平面图模拟一下,取放位置够不够,能不能正常取放,取放位置会不会和旋转岛有干涉。然后在用立体图分析放的东西堆积起来之后会不会有其他影响。

网友:
PDPS  delmia robcad 都可以

网友:
很有必要啊 ,机构实现是第一位的

网友:
我们这边主要用川崎机器人,方案做到仿真这一步时候,他们通常用ABB的robotstutio做,在选定的机器人上在ABB机器人上面找一台参数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模拟便于发现问题吧

网友(2018-10-16):
应该不是吧,视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2019-01-23):
机器人仿真模拟还是用delmia和pdps
当然VC和demo 3D也是可行的

网友(2019-02-25):
模拟是对设备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