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因侧阻挡,使漆磨损,如何解决

楼主(2018-09-13):
下面是槽钢,口子朝外,槽钢肚子里有销子,上面的平面是钣金

网友:
自喷漆,补上。

网友:
把阻挡去掉,你又不得干。

网友:
买罐颜色差不多的手喷漆补一下吧,基本上10块钱就可以搞定

网友:
只能手动去补漆。

网友:
焊的这么难看掉点漆也没关系了吧。

网友:
如果以后都不动了那就补漆呗,我经常补

网友:
焊的确实难看

网友:
焊的确定难看

网友(2019-01-25):
焊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