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下料

楼主(2018-09-13):
下图是我设计的下料机构,红色零件为直震器。请各位老师帮我看看这样能将切断的白菜沿着导料槽出来吗?储菜框左右两侧会加贴壁震动器

网友:
容易卡料

网友:
坐等大佬

网友:
这个直震感觉没传送带靠谱,滑道应该会卡料。

楼主:
这个结构需要清洗,用传送清洗不方便也洗不干净

网友:
能不能加个拨料机构

网友A:
滑道真心不行,斜度大也没用,粘,建议皮带机;出口做大,输送道与出口留出距离来;可以的话,最好再料斗里不断加水,减少粘黏

网友B:
能不能加个推板?往前推,推板形状可以根据料槽设计。现在的结构,很有可能切断的白菜就堆在料槽里,振动未必能解决好。推的力量比振动目标性强而且力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加个推板?往前推,推板形状可以根据料槽设计。现在的结构,很有可能切断的白菜就堆在料槽里,振动未 ...

我也担心卡料,想用绞龙结构送料,就是清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道真心不行,斜度大也没用,粘,建议皮带机;出口做大,输送道与出口留出距离来;可以的话,最好再料斗里 ...

改用绞龙送料,清洗绞龙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首先要知道白菜切的多大。
料斗里面搅拌比两侧震动好用。
下面的振动器应该是电磁振荡那种吧,振幅非常小。。传送带不错,比绞龙易清洗。

网友:
建议用传送带或者螺旋送料,蔬菜摩擦力不好控制,并且粘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加个推板?往前推,推板形状可以根据料槽设计。现在的结构,很有可能切断的白菜就堆在料槽里,振动未 ...

网友:
赞同使用皮带机,绞龙的话感觉对物料有损耗,看过很多食品加工生产线,很少使用绞龙的。

网友:
绞龙的管道外壁上开很多孔用于进水清洗,我之前见过清洗螺杆的设备就是这样做的。
他没有中心杆子,螺旋板是焊在外壁上的。

网友C:
料槽与料门距离要远些,料槽倾角要大于30°才行(即安息角),最好角度要在4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料槽与料门距离要远些,料槽倾角要大于30°才行(即安息角),最好角度要在45°以上

谢谢指点

网友:
这种东西最好是做一下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