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块由平行安装改为垂直安装,实际装配上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8-09-13):
滑块由平行安装改为垂直安装,实际装配上会有什么问题吗?如下图,目前结构形式是两条滑块是在同一平面的,现在为了改进受力,有工程师提出在大梁的上表面增加一条导轨滑块,这样会给安装增加难度吗?调试时两条导轨平行度是否是更难以保证,求教社友有这方面相关经验的不吝赐教。

网友A:
中国机械设计大典 ,第三卷 P1635  ,有你想看到的导轨安装结构

网友:
首先,因为只有一个视图,无法具体评估装配的难度,只从此看,装配难度应不会增加。
其次,从水平安装改为垂直安装,是要计算倾覆力矩的,不知道LZ计算过没有?

网友:
感觉把这个设备放平了装,装好再竖回去就是了,没什么安装难度

网友:
上面担心过定位的话可以改为浮动。
水平负责导向,水平的导轨承担质量。

网友:
是会增加一定安装难度的

网友B:
2楼社友给的‘’混合型‘’安装的建议比较好,从受力和安装精度的角度比较好。

网友:
这两种结构都很常见,我在机床展还有汽车生产线见到过很多次

网友:
楼上各位给出的建议综合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国机械设计大典 ,第三卷 P1635  ,有你想看到的导轨安装结构

不错

网友C:
楼主这个图画的太草了,侧面导轨和坏块的安装基础都没画好。这样设计师可以的,前提是你选用的导轨横向扭矩足够。仔细研究线轨滚柱或者滚球的接触面,大部分都是以导轨底面45度角或者其他角度和导轨的面接触,并且有四个面完全锁紧,根据受力分析,坏块是可以受任何方向力的。
理论如此,但是肯定受力没水平安装好,实在不行可以设计上面一条水平安装,一条竖面安装。还有导轨和滑块连接基础都必须要有安装基准面,以及压紧结构,这样能大大提高安装精度,也可以改变导轨的受力。增大导轨锁紧强度。所有这些设计标准,容许载荷,额定扭矩都可以在导轨样本里能找到,建议去下个样本看看,比如上银的

网友:
首先你的视图看不出滑块上安装的什么,有多重,根本无法表达出你要表达的意思;
其次导轨是很容易安装的,以一个导轨为基准拧紧,另一个边滑动边上紧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没调过滑轨平行度的,就别在这误导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机械设计大典 ,第三卷 P1635  ,有你想看到的导轨安装结构

好的 ,谢谢了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社友给的‘’混合型‘’安装的建议比较好,从受力和安装精度的角度比较好。

受力不明白,受力在我看来就没变化,你要知道,滑块是四方向等受力的,哪怕你倒挂受力都一样
变成综合性后,力臂还变长了

安装精度更不好确定了,原来在一个大面,你只要保证平面度,就大概能保证两滑块的高度,然后打平行就好了,两导轨距离不远
长度应该也不长,打起来应该不难

换成综合后,就像@未来第一站 说的,可能过约束
我猜是(两个零件的两个面)的加工垂直度难以保证,如果换成浮动的话,正常会损失精度的

说那么多,我想表达楼主那个设计没什么问题,调试也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图画的太草了,侧面导轨和坏块的安装基础都没画好。这样设计师可以的,前提是你选用的导轨横向扭矩 ...

理论如此,但是肯定受力没水平安装好
大侠说的好,就是这句话没明白,解释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理论如此,但是肯定受力没水平安装好
大侠说的好,就是这句话没明白,解释下?

滑块的受力因为钢球钢柱有四个方向限制,所以抗倾覆扭力一样。导轨水平安装的话,导轨承受重力下的载荷肯定好,侧面装那么长的导轨肯定要受重力作用下一个扭矩啊,如果导轨选的强度不够,那不是要被重力拉变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滑块的受力因为钢球钢柱有四个方向限制,所以抗倾覆扭力一样。导轨水平安装的话,导轨承受重力下的载荷肯 ...

我的理解跟你不一样,对于受到倾覆力矩的滑轨来说,一样是不分方向的
你看我的两个附图,在受到逆时针力矩的时候,滑轨中间凸缘都是受到一个往外挤的力,所以跟你是不是放水平没有关系
是这个力让滑轨变形

另外想说的是,按照人家额定负载内去选型的话,肯定没有问题,担心的话,可以在那个额定负载基础上加个安全系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跟你不一样,对于受到倾覆力矩的滑轨来说,一样是不分方向的
你看我的两个附图,在受到逆时针力 ...

我说的是导轨本身受力变形,如果固定导轨的螺钉不够,那滑块是不是容易把导轨拉变形?
任何选型基础都得按照制造厂家额定参数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导轨本身受力变形,如果固定导轨的螺钉不够,那滑块是不是容易把导轨拉变形?
任何选型基础都得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抬杠一下
水平受力会好点,但是这个区别对于螺栓受拉力来说,在滑轨固定板螺纹是铁的情况下
我感觉区别不是很大,螺栓吃力是很大的,而上面的负载算你有100KG吧,也吃得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抬杠一下
水平受力会好点,但是这个区别对于螺栓受拉力来说,在滑轨固定板螺纹是 ...

吃不吃得消是一回事,受力分析是另外一会事,因为重心位置和原来不一样,肯定有不一样的受力
侧边装肯定带来很大的扭矩,只要选用强度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