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壁钉送料滑道改良

楼主(2018-09-13):
料是干壁钉,线径3.5,帽径8,帽和杆链接的R角为4.5,如下图(料最长70)

滑道由两块1000左右长,100高,10厚的不锈钢组成

滑道前后两侧都要固定柱

为了快速平稳送料至分料盘口,滑道与面板呈30度,增加了直线送料器

需要解决的问题
1、直线送料器开启后面板上振动太大,需要消除
2、滑道往分料盘缺口送料每分钟600支以上了卡料,客户要求每分钟1000支,设备设计理论上可以到1200支,需要解决卡料问题
直线送料器还做过这种结构的

也没有减少给面板的振动,大神们给想先需要做的什么结构的才可以送料稳定,往面板上传递的振动小呀

网友:
参考搓丝送料机构

网友:
1 不用震动,送料轨道加吹气
2 用直线振动器,底部用橡胶垫和面板隔开(加橡胶垫会影响震动效果,需要在震动器上加配重)

网友A:
理论1200只/分,别逗行吗?
1200只/分钟,就是20只/秒,单只0.05秒上料,行走8mm,加速度至少需要6.4m/s2。你这就算不计摩擦力,30°加速度最多也才5m/s2,你是怎么算到1200只/分
另外,你这振动器的安装方法对送料是不提供动力,顶多就防止物料间出现卡死

个人建议,
1.振动器按照直振的常规装法,一端固定机台上,另一端固定料轨……料轨比较长,布置两个直振……常规安装方法对送料是会提供一定动力的
2.料轨尽量轻,两侧2厚就够了,可以切掉部分再切掉,尽量轻,振动起来效果会好很多
3.换个角度进料,不要向着圆心方向,接近相切的方向进料,但也不要相切……这样跑起来物料可能会有一个初始速度,不会像向着圆心,每次都得从0加速

网友(点评):
1200/Min真的不算多,1500的我都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1200只/分,别逗行吗?
1200只/分钟,就是20只/秒,单只0.05秒上料,行走8mm,加速度至少需要6.4m/s2 ...

大神能给简单画个切线进料的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给简单画个切线进料的图吗

就按你拍的图片,差不多在链条附近,一个方向……总之就是减少上料加速度的需求,加大实际加速度,能实现这两要求的都可以尝试

网友B:
以前看到这个视频就觉得很快了,不知道楼主的1000个/分钟,是不是比这个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到这个视频就觉得很快了,不知道楼主的1000个/分钟,是不是比这个更快?

比这个快,目测这个每分钟不会超过400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到这个视频就觉得很快了,不知道楼主的1000个/分钟,是不是比这个更快?

这个设备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叫什么名字

铆钉尺寸检测系统,视觉检测的

网友:
给你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1、增加一个最低料位检测,低于这个料位转盘不要再转,暂停等料。因为是靠料的重力送料的,料不足容易卡。
2、料道出口(即转盘入口)处增加气吹,增快速入料,对卡料的问题解决效果显著。
3、这种料道不建议用直线振动器辅助送料,建议用气动振动器或电动振动器,振幅不要太大,慢慢调到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1200只/分,别逗行吗?
1200只/分钟,就是20只/秒,单只0.05秒上料,行走8mm,加速度至少需要6.4m/s2 ...

大神能给个这个滑动的计算公式吗,带上摩擦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给个这个滑动的计算公式吗,带上摩擦力的

就按基本的物理知识,加速度a=g(sinx-ucosx);s=0.5at^2,x是料轨的倾斜角度,u是摩擦系数,料轨接触的地方最好用气磨抛光一下
问题是这个对你也没什么用,你要提高速度,肯定要把直振用起来啊,直振还会提供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