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0mm的不锈钢磨锥度

楼主(2018-09-13):
直径1.0mm的不锈钢磨锥度轴,无心磨用切入磨能行吗?恳请无心磨大神指点!

网友:
没验证过,值得考究!

这么袖珍的件没搞过,关注下

网友:
不知道是谁设计的图纸,这么细的针上磨床怎么保证不弯不断?

网友:
温州神一轴业,我上次保存的,专门做小轴的,肯定有经验

楼主:
此零件为医疗器械零件,原来都是用手工制成,效率不高,现在想改用磨床加工,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此图我很早就接触过,想过冷挤压,专机切入磨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