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内孔精度怎样保证?

楼主(2018-09-13):
如图这样的深小内孔精度如何保证,镗是没有希望了,珩磨的话孔又太小了,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帮我想想,谢谢了。

网友:
单边2mm,内孔精度比较高,难度比较大,看看哪位做机加的社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精车高手。

网友:
用车床做过公差0.01的这种不太好干

网友:
可以先磨外圆,然后内孔慢走丝吗

网友:
好奇这个件公差为什么放这么小 IT01-IT1之间。。

网友(点评):
基本尺寸是28,哪有那么高的等级

网友:
很奇怪!没有同心度要求?两种办法,1,内外圆磨,2慢割,另外还有一种成本比较大就是坐标磨(镗磨)

网友(点评):
圆柱度就包括了直线度与同轴度

网友(点评):
圆柱度包括直线度,不包括同轴,圆柱没有轴心要求

网友:
外圆无心磨,内孔直接车就好了。又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东西

网友:
这是什么高端零件。。。

网友(点评):
可能是什么医疗器械的

网友A:
珩磨孔太小这个信息楼主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这个材料这么贵,楼上的大哥们说的好轻松。。。

网友:
不是同轴度而是位置度,这个搞不懂了
我们都不标位置度的,这样标可以?

网友(点评):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有位置度?哪位大神可以讲解一下。

网友:
这个活估计群里没几个人能搞定,一只手数的过来,太难了,要求相当高了,说简单的都是没干过加工的,圆柱度这么长很难保证,变态的是壁厚也太薄了,又薄又长,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珩磨孔太小这个信息楼主是怎么得到的

查资料,大部分立式珩磨机最小加工Ψ40的,有些手动珩磨机最小加工Ψ28的。

网友:
先孔后磨,需做样品确认变形的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资料,大部分立式珩磨机最小加工Ψ40的,有些手动珩磨机最小加工Ψ28的。

那我11孔用的是假珩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资料,大部分立式珩磨机最小加工Ψ40的,有些手动珩磨机最小加工Ψ28的。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是不是有这个规格的无缝钢管

网友B:
慢走丝肯定不行,这个只能磨,先磨内孔,再磨外圆,注意要保证位置度要求

网友:
这种牌号的材料,我只见过一次,我是在别的厂家里见过,很难加工的。

网友:
牛逼的制图,位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走丝肯定不行,这个只能磨,先磨内孔,再磨外圆,注意要保证位置度要求

请教慢走为什么不行?

网友:
28的孔不能珩磨?那气缸怎么做的?

网友:
外圆无心磨,内孔直接车,济源干这活的多了

网友:
1,先珩磨内孔 .2,后挤压.余量控制在两丝.3.外圆磨或无心磨

网友:
铰刀可以试试

网友:
Inconel718合金是含铌、钼的沉淀硬化型镍铬铁合金,在650℃以下时具有高强度、良好的韧性以及在高低温环境均具有耐腐蚀性。      Inconel718合金在机械加工领域属难加工材料。Inconel718的机加工需在固溶处理后进行,要考虑到材料的加工硬化性,与奥氏体不锈钢不同的是, Inconel718适合采用低表面切削速度。
  百度是个好东西。
  位置度、圆柱度、粗糙度、薄壁。还带个1.5°的锥度。
  坐等大神。

网友:
应是弱磁性材料

网友C:
这种可能只是个功能性的东西。真要达到图纸要求,价格可以开的大了去了。

网友:
建议咨询刀具厂家,山特,山高伊斯卡。之类的,看看他们有办法吗?可以用不锈钢试加工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可能只是个功能性的东西。真要达到图纸要求,价格可以开的大了去了。

试制件,只有1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制件,只有1件。

电子产品往往这样。机械尺寸设计很随意。所以要吃透设计要求

网友:
外圆数控直接就可以干到,内孔可以珩磨

网友:
这个钢管厂可以直接帮你解决的,我们内孔±0.03,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
可以用精镗孔之后研磨,效率不高,但精度能保证。

网友:
焊接合金铣刀,有做过直径35.297 +-0.005   深度100的孔      (不过是自己公司做测试很方便)

网友:
珩磨头可以定制,28内孔应该是可以加工的,内孔加工时,外圆留量,在内孔加工到尺寸的基础上,用内孔位基准加工外圆,难点在防止变形,必要是内孔加装配合芯轴。

网友:
做图的时候没用过位置度

网友:
明明外圆没尺寸公差要求,为什么好多人都要最后加工外圆?

网友:
用内孔磨床吧

网友:
几毫米的孔都在珩磨,28的孔是没问题的,这个孔的要求用珩磨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

网友:
不太好加工哦

网友:
精车能达到1.6吧

网友:
加工后,电镀致图纸尺寸,可否

网友:
160的高度可以试一下线切割,找技术好的问问,切出内孔做基准,然后加工外圆和端面,工装很重要,另外这里的位置度包含了同轴度和垂直度

网友:
有一点需要注意,线切割表面强度不如刀具切削的好,不知道对内表面强度耐磨度等有没有要求

网友:
慢走丝加工可以保证精度,只是成本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制件,只有1件。

1件的话建议找研磨高手,做一根研磨杆研出来

网友:
可不可以模锻啊,书上有薄壁套筒的例子,说切削加工容易变形,如果成批加工可以用模锻

楼主(2018-11-12):
引用 网友A:
珩磨孔太小这个信息楼主是怎么得到的

公司旁边的外协厂跑了几圈,最小只能磨40内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