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不随布局位置改变而改变了

楼主(2018-09-14):
我用布局画了一个排铰,最开始的时候,实体是随布局变化的.后来经过多次拖动后,突然实体不随布局位置改变而改变了.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当然把实体删除,利用草图块重新生成实体肯定是可以的,这个实体如果很复杂的话,重建实体就太麻烦了,有没有更好的一点方法呢?求方法,谢谢!我上传的排铰2是随动的,排铰3就是不随动的.

网友A:
看看画图是不是在同一草图下画的,基准面和约束有没有关联,如果没关联当然不会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画图是不是在同一草图下画的,基准面和约束有没有关联,如果没关联当然不会变动。

最开始是通过草图块生成的特征.但是后来经过几次拖动之后,特征就不跟草图块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