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螺纹有无加工怎么检测?

楼主(2018-09-14):
在加工一批零件,每月有十几万的量,产品结构图如下图,加工一个孔和螺纹,用的专机自动加工,担心出现螺纹漏加工的,φ3.8是螺纹孔底径,螺纹主要是增加摩擦力起防滑作用的,但必须要加工,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检测螺纹是否加工了?

网友:
愿闻他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

一个月十多万件,量大的时候有二三十万件,目测不怎么现实啊,螺纹只有一点点,单边只有0.1mm左右,目测第一个不好观测,第二人很容易疲劳,出现误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月十多万件,量大的时候有二三十万件,目测不怎么现实啊,螺纹只有一点点,单边只有0.1mm左右,目测 ...

问一下别的尺寸是怎么检查的?你在检查的时候加这么一个目测的程序也不会很麻烦吧,倾斜一下对着光看,有没有螺纹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
感觉这种情况只能抽测,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别的尺寸是怎么检查的?你在检查的时候加这么一个目测的程序也不会很麻烦吧,倾斜一下对着光看,有 ...

孔径是用塞规啊,但是靠人工目测的话,很容易出现视觉上的疲劳的,容易出现失误,这零件是出口件,出了问题的话,处理起来很麻烦,而且螺纹前端还有一个孔,看起来不是很方便,所以想请教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检测,没有的话就只有目测了

网友B:
螺纹有通止规的。。。。。用那个量,效率太低,还不如目测。

网友B:
0.1不到的螺牙,也是相当历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孔径是又塞规啊,但是靠人工目测的话,很容易出现视觉上的疲劳的,容易出现失误,这零件是出口件,出了问 ...

等大神支招。
问一下一个月十几万件全检吗?这工作量也不小了,如果改成抽检,按照合格率多发给客户一些,省下来检查人工成本,这样划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有通止规的。。。。。用那个量,效率太低,还不如目测。

所以想知道有没有其他更加高效可靠的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不到的螺牙,也是相当历害了

螺纹主要是起增加摩擦力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有通止规的。。。。。用那个量,效率太低,还不如目测。

螺纹通止到不怎么重要,主要是要加工了螺纹的,不能漏加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等大神支招。
问一下一个月十几万件全检吗?这工作量也不小了,如果改成抽检,按照合格率多发给客户一些 ...

我也觉得多做一些可行,之前做挪威的一批货,在亚克力上铣一条0.25mm的槽,我们无法检测是否合格的,干脆就多做几块,反正价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大神支招。
问一下一个月十几万件全检吗?这工作量也不小了,如果改成抽检,按照合格率多发给客户一些 ...

恩,坐等大神支招,现在这个零件还处于前期开发阶段,对于按什么样的检测方式(检测比例)都还没完全确定,现在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想请教下大家,以防万一,万一要求全检,就恼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多做一些可行,之前做挪威的一批货,在亚克力上铣一条0.25mm的槽,我们无法检测是否合格的,干脆 ...

能不能通过多做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和客户协商,不过要以防万一,先考虑一下啥

网友D:
是怎么样的自动加工?除非断丝锥,不然不会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怎么样的自动加工?除非断丝锥,不然不会漏加工

现在是用的攻丝机,后面用专机自动加工的,具体怎么加工还不知道

网友E:
用走心机做,一小时抽查下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走心机做,一小时抽查下尺寸。

是异型件,后面不是光轴,没有画出来,上不了走心机

网友F:
CCD系统可以试试,只不过你这个要试试,我们做过检测M8的孔有没有螺纹,效果是非常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CCD系统可以试试,只不过你这个要试试,我们做过检测M8的孔有没有螺纹,效果是非常好的

是用那种自动分选机吗??就通过摄像头检测判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那种自动分选机吗??就通过摄像头检测判断的

我们是自动化产线上用的

网友G:
楼主这个工件用专机加工的,一定是用丝锥来做的螺纹,然后自动下料吧,所以增加个丝锥检测磨损的装置吧,如果丝锥磨损严重的话,螺纹是加工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工件用专机加工的,一定是用丝锥来做的螺纹,然后自动下料吧,所以增加个丝锥检测磨损的装置吧,如 ...

恩,专机做的,不过不是不是自动下料,是用振动盘自动送料的,产品是坯件加工,异形件,设备是外面做的,还没做回来,到时看能不能自己加一个检测的装置了

网友(点评):
磨损检测的装置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据我所知,有一些高端点的机床就有对刀具检测磨损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