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00mm一下的钢管组焊怎么防止弯曲变形

楼主(2018-09-14):
如题,有没有防止弯曲变形的焊接转台或夹具工装?求教

网友A:
用工装控制变形是下策,根源在于组立与焊接工艺,实话说这些很难做得足够精确,即使有工装也不会有太大作用,很可能还需要整形,所以还不如省掉这些麻烦工序,索性焊完再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工装控制变形是下策,根源在于组立与焊接工艺,实话说这些很难做得足够精确,即使有工装也不会有太大作用 ...

谢谢建议

网友B:
焊接工装是对于产品组合焊接前的位置定位,也是可以消除感觉产生的变形,如果要有很好的效果,需要增加水冷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工装是对于产品组合焊接前的位置定位,也是可以消除感觉产生的变形,如果要有很好的效果,需要增加水冷 ...

有工装图片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C:
要是立体的结构件就用脚手架那种夹具,各种铆点,知道吧。。
如果是平面的,直接放在平台上锚点加筋就搞定了。。那个水冷工装的,,,就跟发动机差不多,工装是中空的,一边出水,一边是水泵。。主要是防止热辐射的。。基本没有多大卵用。。。后期整形,很麻烦。。不建议不上工装焊。。

网友:
焊前工装一般用来定位,不具备避免焊后弯曲的功能,要想避免焊后弯曲只有对角锚固和对角断续焊接一次焊一段,不要让构件过热,一般控制在400°以内,待焊后再进行热处理以消除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立体的结构件就用脚手架那种夹具,各种铆点,知道吧。。
如果是平面的,直接放在平台上锚点加筋就搞定 ...

网友:
焊接接口采用翻边设计就可以减小焊接应力,也就减小了焊接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