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栏立柱倾斜问题

楼主(2018-09-14):
     项目实施中,需要安装安全围栏,围栏高度2m,使用方管立柱,底部用4个M10化学螺栓固定在地面。现在施工中总会出现地面不平整,导致围栏大幅度倾斜,严重影响安全和美观的问题,想了解一下大家都有些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难道是柱子高度不一样,或者将地弄平?

网友:
做两个可以调节的脚

网友:
加一些三角铁试试?

网友:
垫东西啊,还能怎样。。。

网友:
立柱下面增加垫板,因为地面是无法做的平整的,

网友:
这个得先测一下每个立柱所在的位置地面高低情况,然后以最高的那个点为基准(最高的点安装柱子下面不用垫垫块)。再以这个柱子为基准,去安装和垫高另外的柱子。一般立柱的底脚设计成可调的,具体做法还得看立柱的大小、作用等等!

网友:
要么调整护栏,要么保证底面的平整,护栏调整可以加垫,底面平整只能找瓦工了,抹的时候用点心哈

网友:
用垫铁调平就行了

网友(2019-07-22):
遇到这种路面不平的,没有什么好方法。1地面腾空找水平,2护栏活动的角度可调,3顺应地面,不考虑上面平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