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救销子总是脱落问题

楼主(2018-09-14):
结构如图所示,现在图示的销子现场反应总是脱落,我还没有去现场看,就是给我一个图。下周准备去现场,各位老师  帮忙分析分析怎么回事    图纸只是简图   主要是看出现问题的地方   之前发表过  但是上传不了图片了  在这里重新发一下  感谢每一位帮忙分析问题的工程师

网友A:
这个销子没有任何轴向定位吗?图上没看出来啊。

网友B:
长一点搞个卡簧不行么

网友(点评):
开口销比卡簧使用,

网友C:
你这图纸看不出来,一般情况是销子缺少轴向定位或者轴向定位设计有问题。到现场看一下结构一般就能看出问题出来。

网友D:
销子做长一点钻个孔,穿开口销。

网友E:
销子上装挡圈或销孔内装挡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销子没有任何轴向定位吗?图上没看出来啊。

根据图纸看不出来  下周去现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一点搞个卡簧不行么

应该是可以的 下周去现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纸看不出来,一般情况是销子缺少轴向定位或者轴向定位设计有问题。到现场看一下结构一般就能看出问题 ...

我觉得也是  下周去看看

楼主:
这个是很好的结构  我们现场那个是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销子做长一点钻个孔,穿开口销。

这个意见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销子上装挡圈或销孔内装挡圈。

对的  思路意见可以  在销子上动手脚不错

网友F:
从结构上限制销子脱落,还要考虑销子安装问题。

网友G:
还是看看实物再说吧,然后考虑一下现场情况,可能一个卡簧并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结构上限制销子脱落,还要考虑销子安装问题。

是啊  现在只是把问题分析分析   下周去现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看看实物再说吧,然后考虑一下现场情况,可能一个卡簧并不够

嗯  现场看看  根据现场情况分析一下

楼主:
此话怎讲  大师

网友H:
说明存在轴向应力呀,大到卡簧都卡不住了。改成铆钉,钻孔用开口销,加工螺纹用锁紧螺母等方案都可以。

网友:
增加个轴向定位会好点

网友:
台阶销轴穿过去上螺母,螺母外面再穿开口销,卡簧能掉下来说明有比较大的轴向力,直接穿开口销也可能会断的。
类似卸扣这种,安全性高。

网友:
你这个是铰链销,其实铰链销轴向定位的方式有很多种,直接选用米思米的铰链销,它本身就有防轴向定位的结构。

网友:
除了前面说的方法还可以用双螺母锁紧,带孔六角螺母锁紧,根据实际选用即可

网友:
你这个销子没多高要求,随便搞一下,反正旧机器,不让它脱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haowenti好问题

网友:
如果有卡簧之类的,还掉,就是在运行过程中轴向力太大了。。需要重新考虑夹具配平。。不然你就算弄个加长的,做个内外卡簧,也没有用。。。如果不想改,就打眼,上大螺栓。不会那样做对轴和套管,加上支臂的劳损太大了,用不时间长。。还是建议重新配平前端夹具。如果只是想快速解决问题,不考虑后期的话,还是带上钻头,打眼攻丝,上一个栓。因为我考虑反复脱落,那个力量卡簧是卡不住的。。不管是内外卡簧都卡不住。。。。。
后期整改可以两端车螺纹,上轴承加大帽。。要是空间不允许,就做内凹的。。。本人不建议卡簧,,

网友:
从图纸结构上看销子是中间粗两头细,靠台阶轴向定位,理论上是不可能脱落的吧?感觉应该是紧固两侧支耳的螺丝强度不够螺丝松动断裂后导致的。说实话第一次见支耳这样设计,能告知为什么这样设计吗?

网友:
下个卡板

网友:
1.确认现场销子是怎么安装的,怎么定位的。定位不合理销子自然就会脱落
2.活塞杆连接件的位置关系。若果活塞杆与连接的接头位置又偏移的话,使用一段时间也会脱落

网友:
支耳2与销子如果不是配合关系,图示销子处运动受力存在沿销子轴向的作用力,如果作用力足够大,销子就会与支耳1存在经常脱落的现象。分析不好,仅供参考。

网友:
开口销或者卡簧都可以轴向定位,你图上没看到。

网友:
如果销子与卡簧之间间隙比较大的话,建议加垫片,一方面是减少轴向移动,另外,最主要作用是增加接触面,可以通过垫片,将力均匀分布,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别

这是什么意思,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
这都是小问题,去现场看看是怎么回事。光一个图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明存在轴向应力呀,大到卡簧都卡不住了。改成铆钉,钻孔用开口销,加工螺纹用锁紧螺母等方案都可以。

支持

网友:
气缸前叉销,上卡簧啊

网友:
直销就得两头加卡簧,销钉与外侧支耳压配也是可以防脱落的

网友:
没工具  就自己拿磨光机 在顶丝的位置 割个小凹坑  然后再固定住

网友:
换个带卡槽的销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销子做长一点钻个孔,穿开口销。

正解

网友:
轴向定位不可靠或者压根没做轴向定位

网友:
轴向定位挺多方法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
轴上开槽,做个挡片不行吗。。。。

网友:
轴向力如果大的话,可以做个一头台阶另一头螺牙,穿进去后用圆螺母止退环固定,如果不大的话可以开口销定位。

网友:
直接钢丝销轴

网友:
没装挡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