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上的调节螺钉为什么一拉一顶?有其他结构代替吗

楼主(2018-09-14):
(无正文)

网友:
有,但是这种很便宜,实用

网友:
我想是为了多点接触。个人观点

网友:
通常一拉一顶是为了调整位置。

网友:
拉是为了调整位置;
顶是为了调整后,多点支撑增加刚性;
也可以用斜锲的方法调节,支撑体由点支撑改为面支撑,刚性和受力要好一些,但结构会复杂一些。

网友(点评):
大侠好像有段时间每见了,你说的斜锲调节能给个简图说明下吗

网友(点评):
机床地脚楔铁,,,,

网友:
一拉一顶结构简单,经济实惠,其它的结构都有点复杂,再就是两个点调整比单点调整好很多

网友:
看间隙大小,用螺栓的反复调整,简单,精密用镶条,或者楔块机构

网友:
这种结构我也用过,但因为螺丝螺纹之间有缝隙,调试起来很不稳定,建议楼主按我附图所示的垫片调整机构来做。

网友(点评):
没看到附图啊

网友(点评):
没有看见图,垫片应该不用调整,直接根据需要加吧

网友:
经典结构,

网友(2018-11-15):
还有更精密的调节的吗

网友:
我们目前都是顶,拉的没用

网友:
简单实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