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问题

楼主(2018-09-14):
如图,长模组需要上盖盖住,但因为太长,我用钣金折或型材都会变形下沉,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钣金该怎么折才不会变形那么严重,厚度只能小于16mm,宽度140,长度3200,变形量小于4mm?

网友:
你说的“厚度”是指工件高度吧,那钣金厚度是多少?

网友:
型材变形怎么算

网友:
参照移行设计,看来你做的比较少,一种是L型钣金,一种是Z型钣金。根据总长,分段即可。

网友:
16mm厚还算是钣金嘛,这么厚变形量小于4mm不是很容易嘛

网友:
用型材,一般型材可以控制到1米1毫米的直线度。支选择的型材供应商不行。钣金的话比较难控制。

网友A:
16应该是折弯件的高度吧,宽140,长3200,用Q235冷板2或3毫米厚的,折弯成型后这个变形量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板材厚度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呢,太薄了也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网友:
折个边加强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应该是折弯件的高度吧,宽140,长3200,用Q235冷板2或3毫米厚的,折弯成型后这个变形量应该没有问题的。

厚度说错,是指高度,钣金厚度1.5mm或3mm,我这边都试过了,如图是型材和钣金折出来的,变形量都超过了12mm,

网友:
钣金侧边做翻边,或成型成V字提高其刚度。

网友:
有带封盖的模组,可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太长了, 变形避免不了, 而且如果材料太厚的话, 模组总重也会大大增加, 不划算.

可以从以下思路入手:

为什么不能变形, 从功能性来讲因为变形后, 滑块移动过程中会有异响, 外观来看是上盖塌陷不好看.

那么, 第一点, 可以在滑块上安装支撑轮, 把杂音去除. 另外, 关于外观, 如果有能力的话, 可以仿照机械耦合式无杆气缸的做法, 用钢带密封.

网友:
你这等于是做个盖板吗?做完后准备怎么加固到上面呢?有变形的话,你看能不能适当的加个加强筋。或者,折弯工艺能不能改进一下

网友:
这么长就不要考虑用盖子了,考虑下钢带防尘吧。

网友:
太长了,让人家钣金折一个也是不容易,要么这么高,只能增加支撑点了,中间加若干个支撑点

网友:
不要做整个的,把分成几个小的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这么长的钣金件,床子都少,分段可以完美解决啊,就是安装点可能要多几个。

网友:
可以防槽钢折,受力会好很多

网友:
把他分成3小段就好了

网友B:
之前有一个才1米多,两边翻边,中间焊角铁都还是太软。。。厚度与楼主也差不多

网友C:
能做钣金为什么不用挤压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做钣金为什么不用挤压型材??

就因为用挤型材变形下沉,才考虑用钣金,但因为高度太矮的问题,折出来的钣金还是变形量很大。都有20多mm下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一个才1米多,两边翻边,中间焊角铁都还是太软。。。厚度与楼主也差不多

现在改成这样的结构了,还在做,不知道变形量会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因为用挤型材变形下沉,才考虑用钣金,但因为高度太矮的问题,折出来的钣金还是变形量很大。都有20多mm ...

你需要工件的量是多大呢?钣金的形位控制很有限的,挤压的偏差相对好控制一些(分材料)。如果件小可以考虑机加工。看成本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改成这样的结构了,还在做,不知道变形量会如何!

效果如何,一开始我也是类似与这种结构,结果钣金厂说折不动,可能也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如何,一开始我也是类似与这种结构,结果钣金厂说折不动,可能也是太小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变形量在4MM,在我的接受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