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格式的 用什么打开

楼主(2018-09-14):
用UG8.0  PROE 5.0 都打不开  是不是   PROE  版本低了 要CREO ?  哪位 大侠帮我 打开一下 看看   看哪个软件 哪个版本的能打开~

网友:
明显是破衣的套路。

但破衣最高也就5.0,你要打不开,那CREO版本就有点多了。

网友:
输送线吧

网友:
prt格式是SolidWorks的零件图格式。

楼主:
什么软件打开的啊?

网友:
这种格式的文件是pro/e或者Creo生成的文件,pro/e打不开的话,就用Creo,Creo目前最高的版本是5.0

网友:
文件最后修改时间是2013-12-24,找个2014以后的CREO可以打开

网友:
这一看就是creo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软件打开的啊?

我拿cro3.0  你叫别人发STEP文件给你

网友A:
用SW 2014 直接打开了,然后存了个STP的 压缩了发来上,要是无法解压缩就改下后缀.ZIP

网友:
默认是个Creo文件  看我截图1,我用Creo5.0帮你打开了  见截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W 2014 直接打开了,然后存了个STP的 压缩了发来上,要是无法解压缩就改下后缀.ZIP

我 SW2013 的打不开   找另外一个 人SW2014 也打开了 难道分水岭在这里?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到底区别在哪里,反正是打开了

网友:
CREO5 完全打开

网友:
.asm是solidworks下的e-drawing文件格式。用solidworks也能打开。

网友(点评):
信号不好,手机发送,又发重复了。

网友:
prt格式的文件,用UG也可以试试的,版本如果兼容的话。

网友:
操 什么玩意,本来打算帮你看看,下载还要积分,莫名其妙的10分不见了,帮人还要自己花钱,这社会什么时候成这样了

网友:
文件后缀名.prt后面的.1去掉啊。用新版的sw也能打开的。老版软件做的图,新版会提示转换修复,点同意,然后另存就行了

网友:
.prt文件SolidWorks是可以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