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装机气缸机械件是标准件吗?叫什么?

楼主(2018-09-14):
新手,我现在想做一个类似的,不知道气缸前面的叫什么。其大神帮我把机械上面的标准件说一下,可以买到吗?

灌装机

灌装机

网友:
这是自己设计的泵,气缸杆前段连接一个自己做的活塞缸,活塞缸前部有两个简易的单向阀,一抽一送

网友:
气缸前面是缸筒,里面有活塞,这部分是自己设计的,因为每个厂家的灌装量不一样
缸筒你可以用不锈钢管做,活塞一般是聚四氟的,白色的那种,关键看你灌什么物料,密封圈一定要选好型

网友A:
就是一个泵啊,气缸上面连接的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泵啊,气缸上面连接的活塞

是标准件吗?可以说一下上面部分的名称吗?

网友:
应该是一个增压泵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标准件吗?可以说一下上面部分的名称吗?

这个就不大清楚了,不做那个行业的

网友(2019-03-27):
楼主自己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