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计算问题,急求大神解疑

楼主(2018-09-14):
M30的吊耳拧在固定不动的工件孔中 (假设工件一直是静态不动),之后用25t的力拉该吊耳,如何计算最后可能的实效形式?
用螺纹横截面计算出来,安全系数符合要求,但是一直担心会不会螺杆没断,但是螺纹牙断裂实效?螺纹牙的应力怎么计算?

网友A:
螺纹如果可以满足要求,你就算一下螺杆的拉应力就可以啊,力知道了,螺杆的截面积知道了,那拉应力算出来,你在和许用的拉应变比较一下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如果可以满足要求,你就算一下螺杆的拉应力就可以啊,力知道了,螺杆的截面积知道了,那拉应力算出来, ...

你说反了,是我现在用螺杆界面计算的可以满足要求,但是担心螺纹会不会不满足要求?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这与材料、热处理状态有关。
轴面受力与螺纹旋合长度有关。拧上3牙与5牙肯定不一样。
材料、硬度、螺纹旋合长度?是关键要素,没有这三个数据,神仙都不知道能受多大压力
而且静力与振动力也不同。

网友(点评):
推荐去看看 ( 吊环螺钉标准 )

网友(点评):
http://vdisk.weibo.com/s/diot9WJsl8tMH GB825-88 吊环螺钉

网友:
是动,是静,根据力,螺杆断不断,看用材质,88’级,10,9级,拉力不一样

网友:
等级不同,屈服强度也会不同,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里面的最大负载值是多少。

网友:
有空在这里问还不如去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吊环螺钉的最大载重等等!

网友:
然,机械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反了,是我现在用螺杆界面计算的可以满足要求,但是担心螺纹会不会不满足要求?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我看你上面不是说了你已经算了螺纹满足要求么?我只是针对你后面那个问题螺杆的问题啊,我自己一板就直接用单个螺牙做剪切的计算,不过最多的还是直接用做好的螺纹强度校核的小工具计算的

网友:
拉力螺栓核算,许用承载应力:[N]=PI*R^2[材料抗拉许用应力]。拧入6~7牙,不用计算中径截面。按普通材料Q345计算,用高强度螺栓。
最好不用拉力螺栓结构,用剪切螺栓连接。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可以计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专门写得有。最大承载力。不需要计算的。如果连这都要计算强度,估计一台机器出来不知道多久了

网友(2021-01-23):
螺纹有效截面积可查到,校核一下预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