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200smart系列PLC,替换产品

楼主(2018-09-14):
目前设备使用的是西门子200smart系列plc共2个,现在需要换掉这个plc换成1个,并增加伺服机构重新编程,辅助设计人员建议更换1200系列,但是目前公司只有300、400系列的plc能否更换,更换后原来的相关配件能用不。

网友A:
问问西门子的销售,输入输出模块能不能匹配,还有电源,我也不懂,你们库房如果有富余的就都换成300系列的,400的就没必要了,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西门子的销售,输入输出模块能不能匹配,还有电源,我也不懂,你们库房如果有富余的就都换成300系列的 ...

反正有的是,能换就行,主要是只采购一个有点忧伤

网友B:
将原来S7-200的控制器换成S7-300,那么程序得重新编写,这两个编程软件环境是不一样的。

S7-1200和S7-300区别也比较大,它是介于S7-200 和S7-300之间的产品。用S7-300应该可以代替,但是有些浪费了,这是做比较复杂的系统的控制器。你的辅助设计人员给你的建议也没错,从经济性和你的适用性上比较合适,可能也够你的控制系统用。

你先把要做的系统控制参数的点数统计下来,有多少数字量、有多少模拟量和你的控制要求整理出来,找西门子的客服去问,他们最了解他们的产品,能给你最专业的回答。交流过程中,你也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原来S7-200的控制器换成S7-300,那么程序得重新编写,这两个编程软件环境是不一样的。

S7-1200和S7-30 ...

请问你的工作具体是什么啊?我看你既做结构设计,又做电器控制,还做采购,,有点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