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电机K系列和S系列的实用区别??

楼主(2018-09-14):
本人设计一条输送线,以前也产生过疑问,但没有深究,在选SEW电机的时候K系列和S系列外形差不多都是直角输出,内部区别一个是伞齿轮减速机一个是蜗轮蜗杆减速机,在使用的过程中该怎么选择,在什么情况下选择K系列,在什么情况下选择S系列?望指点

网友:
效率,自锁方面考虑吧。
蜗轮蜗杆效率低,能自锁

网友A:
同行啊,我们专业做输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行啊,我们专业做输送线。

你在哪里呢?

网友:
上海松江

网友:
蜗轮蜗杆减速机,自锁是老掉牙的经验了,目前加工精度的提高,自锁已经成为过去,设计的时候,考虑成本问题优先s系列,f系列,k系列最贵。

网友(点评):
自锁已成为过去,是什么意思呢?具体说说!

网友(点评):
自锁应该和加工精度无关吧!应该是展开螺旋角小于涡轮蜗杆接触的摩擦角就可以实现自锁吧

楼主:
我们公司开始也是在上海,后来搬到安徽来了,我们也是做输送及自动化非标设备

网友(点评):
你们是什么企业?可以知道吗?我在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