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螺钉

楼主(2018-09-14):
图示红色标记螺钉既锁紧又可以调节水平,请问这是什么螺钉?

网友A:
空心螺钉?参考电梯曳引机的板式制动器的调整,既能调整距离,也能锁紧制动器。

网友:
六角空心螺栓,网上一搜就有

网友:
调整,锁紧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有需要直线导轨,滚珠丝杆,光轴的老板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螺钉?参考电梯曳引机的板式制动器的调整,既能调整距离,也能锁紧制动器。

有相关的参考资料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