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阀、防倒流阀该怎么选?

楼主(2018-09-14):
   求问,我现在用的是SMC的63缸径的气缸(CDQ2A63-100DCMZ),进出气口是1/4螺纹,现在要选一个调速阀,一个防倒流阀,防倒流阀又需要配一个调速阀。我该怎么选?
以及有没有选的原则?
或者根据螺纹大小+需要的气管大小,来选择?

网友A:
什么叫防倒流,你想加单向阀吗?普通单向阀的话气缸动一次就不能再动了,只能当气弹簧使用了……只能用那种带先导式单向阀的调速接头,手册上有,自己去找找

网友B:
没搞清楚什么是防倒流阀?是楼上说的单向阀吗?你说的是下面图片的单向调速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防倒流,你想加单向阀吗?普通单向阀的话气缸动一次就不能再动了,只能当气弹簧使用了……只能用那种 ...

就是先导式防倒流阀,但是种类很多,我该根据什么去选?与先导式防倒流阀匹配的调速阀,又该怎么选?有没有什么规则之类的,或者随便选,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清楚什么是防倒流阀?是楼上说的单向阀吗?你说的是下面图片的单向调速阀?

是先导式防倒流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先导式防倒流阀,但是种类很多,我该根据什么去选?与先导式防倒流阀匹配的调速阀,又该怎么选?有没 ...

SMC有带先导式单向阀的调速阀,型号是ASP开头的,根据螺牙和接管选一个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有带先导式单向阀的调速阀,型号是ASP开头的,根据螺牙和接管选一个就完事了

那调速阀呢?与防倒流阀匹配的调速阀该怎么选?直接接到气缸上的调速阀又该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有带先导式单向阀的调速阀,型号是ASP开头的,根据螺牙和接管选一个就完事了

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