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

楼主(2018-09-14):
下面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在往一个密封的箱体里充气检测气密性,压缩空气初始的压力是0.7MPA,检测的压力是0.05MPA ,我们现在是把压力调成0.05MPA再往里充气,箱体较大充气时间较长,有没有一种阀(小设备)让刚开始充气时以压缩空气初始压力充气当箱体压力达到0.05MPA时停止充气。

网友:
你说的这个检测和控制系统不是一个阀门能单独完成的,既需要检测箱体的瞬时压力,还要能控制供气压力到达目标压力时,立即切断供气压力,且还要控制压缩机停机。

用plc、压力传感器、电磁阀等搭建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吧。

网友:
在箱体上面接一个压力控制器,在充气管路上用一个电磁阀,用压控来控制电磁阀开启关闭就i是了

网友:
没有!0.7MPa与0.05MPa,相差也太大了,差距小一点的可以,譬如0.5MPa.。

网友:
适合的压力+缓冲罐

网友:
装个比例减压阀, 配合电子压力表, 根据实时压力, 调整进气压力, 最后达到需要的测试压力.

网友:
好像没搞清楚压力和流量的关系吧?

网友:
使用减压阀调整到0.05MPa,气源压力即使是0.7兆帕,经过减压阀,由于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被检测的箱子气体在未达到0.05兆帕前,减压阀出口和箱体内压力一致,当箱体内压力达到所需要的0.05兆帕时,减压阀出口压力也会和箱体内压力一致,即达到减压阀调定压力,不在向箱体内充气,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在箱体上装一个0.05的安全阀,到压力了开始泄露,听见漏气声就把进气阀门关了就行,箱体里面继续漏气到不漏为止正好是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箱体上装一个0.05的安全阀,到压力了开始泄露,听见漏气声就把进气阀门关了就行,箱体里面继续漏气到不漏 ...

刚开始也是考虑传感器,电磁阀。这个比较简单,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也是考虑传感器,电磁阀。这个比较简单,试试

要求不高的话还是机械的东西来的直接,不用搞这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