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安装的两导轨平行且共面

楼主(2018-09-14):
我是学机械的学生,最近跟着老师做东西需要用到两燕尾导轨。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能否把这两根导轨安装到铝型材上。因为想用铝型材搭建装置的基座。如果可以的话,如何保证安装的两导轨是平行且共面的呢?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楼主:
这个机构实际上是由四根导轨所组成的。这样中间安装的装置就可以在左右方向,也可以在上下方向运动。最底下的两根导轨是整个机构的底座。现在就是希望这两根导轨能与铝型材连接,但是就是不知道连接时如何保证两导轨水平和共面

楼主:
上下两根导轨希望与铝型材连接,然后通过铝型材搭出一个机构的底座来。中间紫色的框安装了加工装置。机构在运动时,加工装置就能在前后左右方向上直线运动。现在的问题就是上下两根导轨与铝型材安装时不知道如何保证两导轨共面和平行,十分苦恼。因为我一个学生根本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
土办法很简单,两根细线对角一拉,看交接处间隙,洋办法麻烦。

网友:
调水平,打磨平整

网友:
实际装配时,先把两根滑轨上的滑块上的板装在一起,不锁紧,来回推几次,顺畅后再锁紧

网友:
上官网,找手册,有详解,仔细读。

网友A:
你这个机构装在什么地方,起码应该有个底板吧,有底板的话就在地板上做个基准面,平行度的话要是最终精度要求不高就用手拉回推感觉整个轨道顺畅就行,想要高点的话就得用千分表之类的来打了

网友(点评):
正解, 至少要有个底板, 靠型材, 能调死你.

网友:
一般是装在平面度按要求加工好的底板上,打表打平行度。要求不高的话能拉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构装在什么地方,起码应该有个底板吧,有底板的话就在地板上做个基准面,平行度的话要是最终精度要 ...

明白人

网友(2018-10-18):
两导轨平行且共面用传统方法会很麻烦 现在有专门的激光测量设备很方便的

网友:
精度要求高就打表然后磨或者垫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