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制动器只有两根线,怎么接380V的电源?

楼主(2018-09-14):
前些天为了做个非标设备,选配了一台电磁制动器,网上产品说明是380V工作电压,等货到了发现电磁铁处只有两根电线,结果我们那的电气工程师说只能接单相220V的电压,但产品说的明白是380V,打电话问厂家也说是380,我这外行就不明白了,请问各位行家有没有380V单相的工作电压?

网友A:
一般相电压就是220伏,线电压就就是380伏,两根火线就是线电压。两根线380伏可以直接接线电压,可以用变压器变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相电压就是220伏,线电压就就是380伏,两根火线就是线电压。两根线380伏可以直接接线电压,可以 ...

把两根线都接上火线,那这就成了单相380V了,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两根线都接上火线,那这就成了单相380V了,是这样吗?

单相和电压是两个概念,

网友:
380V的电磁控制器本来就是直接接两个根火线就是了,电压是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和电压是两个概念,

那这样接出来的是几相的380V呢?平常所见220V是接火线和零线两根线,工业电机380V三相四线制是要接三根火线加零线,像这样接两根火线的接法好像很少见

网友:
你要不要确定一下你的刹车电压是380V的吗,好好看说明书,我记得没有刹车的电压是380V的。即使你的电机电压是三相380V,制动器的电压也不是380V。你的厂家能告诉你制动器电压接的是380的我也是醉了、、、

网友(点评):
说明书上确实是380V,但没写几相和怎么接线,型号是JZ-200型,比较老的型号

网友(点评):
打电话问厂家也说是380V

网友:
没有接线图吗?那就两线380喽

网友(点评):
没接线图,说明书上只写了工作电压380V,没说几相,当时以为是三相

网友:
接三相电中的两相就行了。保险一点你把说明书图片发上来大家看一下

网友:
两根火线间的相电压是380V,火和零之间是220V

网友:
楼主老大,东西在手里,还是新的。标牌应该还健在的吧。

做技术的缺乏交流沟通能力,就是这么悲哀。。。

问问题,也是一种技术活儿啊。

网友(点评):
说明书上只写了380V工作电压,没说几相,怎么接线

网友:
是不是发错货了,设计要求是什么,按设计要求做

网友(点评):
货没发错,设计要求是按制动力矩大于150N.M,按此选的制动器

网友:
接三相电里面的两根火线就可以,变压器,电焊机都是这样接的,按要求接就可以了不需要有什么疑惑。

网友:
电焊机都是接两条线,同样是380V,或者联系厂家问清楚。

网友(点评):
电话联系厂家是说380V

网友B:
“那的电气工程师”可能就没见过多少电器接线?

网友(点评):
那电气工程师是大公司搞PLC出身的,搞了8年专业弱电,没搞过220、380这样的高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的电气工程师”可能就没见过多少电器接线?

是啊,啥都要直接干过一次才知道,要不真是要露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啥都要直接干过一次才知道,要不真是要露馅

太多的人误自己的事儿,就是因为“怕露馅儿”。

露馅儿,得看在哪里漏。

跟厂家直接说我是电气门外汉,不懂380V怎么接,我的墙上进来四根线,我有万能表。我怎么测,怎么接?

正确答案就有了!

这次,你的确是露馅儿了。可你这次露馅儿,不仅丢的是无所谓的面子(人家才屌你是谁!),还多了一个知识可以在客户面前有底气了。

“面子”,真不值钱!!!而且会让你丢掉更多自己的自尊!!!

我自己,就是文科出身,仅凭对机械的爱好一点一点学过来的机械,电气,编程。

怎么学的?不靠别的,就靠脸皮厚!

为明天不用求人家给你面子也能“有面子”,今天就是不要脸!

今天也不想丢这不值几厘钱的面子,明天也想要面子,包括我自己,目前的咱们自己算老几?!?!?!?!?!?!

网友(2018-11-28):
220V   380V  指的时电压,通常国内的是两项220V,和三项380V。  但是也有很多设备,如电焊机就是要求两项380V的,一项380V对地就是220V了

网友(2019-08-06):
我接过电机上用的220v交流电磁制动器,电机得选外封星的连接形式,这样相线对中性点就是AC220V,取其中一根相线和中性线到制动器,接上就OK了。

网友:
两根线接380V上呀!参照380v接触器的接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