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中,如何删除一些没有用的模板?

楼主(2018-09-15):
如题所示,在solidworks中,如何删除一些没有用的模板?因为有一些模板是没用的,我想删除掉。谢谢

网友:
到Solidwork“系统选项”里找到“文件位置”,根据“文件位置”内链接地址,找到对应文件夹删除就行了。

网友:
工具->选项->文件位置->文件模板(添加自建的模版或者删除已有的模板)

楼主:
多谢多谢,多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