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么画刻度线呀?

楼主(2018-09-15):
就是一条直线带刻度的那种,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使用比实线更粗的线条画,然后标长度尺寸,技术要求里注明线条宽度,线颜色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比实线更粗的线条画,然后标长度尺寸,技术要求里注明线条宽度,线颜色等

谢谢,我以为可以直接画出来的,这样我知道了

网友B:
画一组,阵列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一组,阵列一下就有了

收到,画好了已经

网友C:
阵列功能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线性阵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阵列功能就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