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有论坛,好在有那么多热心的人,工作有了方向

楼主(2018-09-15):
非常感谢论坛,非常感谢有那么有热心助人的人,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系统压力15Mpa,油管路,直径33.5*40.5厚度1.97的胶垫,采用什么材质,现在用的在工作状态跑到密封面外面,是怎么回事。同时NPT1/16的螺栓孔怎么加工,加工工艺是什么

网友:
一般液压系统的密封圈的材质有丁晴橡胶和硅橡胶,建议楼主的胶垫也参考这种密封性功能的材质选型。
另外,NPT1/16的螺栓孔,可以用英制管螺纹的丝锥加工出来,底孔直径:6.15mm。

网友A:
密封件材质,要根据你的使用环境选择,考虑耐油性、耐老化性、适用环境性等,一般选择丁腈橡胶或者聚四氟乙烯材质。最好还是列出你的使用要求,然后,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册查材质特性。

“密封件工作状态跑到密封面外面”,是不是端面密封件?如果是,有可能是这几种情况:拧紧压住密封件的零件时,密封件被挤压变形了,跑到密封面外面;内部压力大,密封件被工作压力挤压变形了;密封件厚度太薄了,还没有压住就变形了。

加工NPT1/16的螺纹孔,一般车工都能干,找个车工问问。

网友:
NPT1/16:小径6.389mm;中径:7.142mm;大径7.894mm.
牙数为1英寸27牙;牙距为0.9407mm,一般攻丝螺纹底孔直径就是螺纹小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件材质,要根据你的使用环境选择,考虑耐油性、耐老化性、适用环境性等,一般选择丁腈橡胶或者聚四氟乙 ...

好,液压动力钳液压管路上密封件,不工作拧紧吋不跑出来,在工作对,压力10mpa就跑到密封槽外面

网友B:
NPT1/16是小孔,丝攻攻出来的,如果是它的密封只能缠生料带,不能加平垫。 另外你说泄露那个,要看是径向密封还是轴向密封。

网友(点评):
没看清楚,你这个平垫有槽吗?没槽就不能用胶垫,要用组合垫。如果有槽还跑出来,那就是没压紧导致有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T1/16是小孔,丝攻攻出来的,如果是它的密封只能缠生料带,不能加平垫。 另外你说泄露那个,要看是径向密 ...

有槽,是耐油胶垫,现在有不跑出来了,应该是没有压紧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