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麦克纳姆轮的使用要求

楼主(2018-09-15):
我最近想用麦克纳姆轮做一个小车,车的尺寸不大,大概是40*30*20。
但是看了一下网上对麦轮的描述,说它只能在平整高摩擦力的地面上工作。
我的项目里地面有一部分是铺在地上的毛毯,毛毯的软毛长度约1.2cm ~ 1.6cm
想请教一下各位,不知道麦轮在这个毛毯上能否正常行走呢?如果可以,麦轮尺寸是不是越大越好?
我是个新手,大家的指点对我会帮助很大的,谢谢!

楼主:
麦轮的轴承会不会卡进去毛毯的毛呢?

网友:
轴承的中心高比毛毯高,车轮尺寸大,车轮与地面接触面也比较大,地面给车轮的摩擦力也越大。

使用自由轮比较好,车轮外环中固定与轴心成45°的自由滚子。

最好买个车轮做实验,做到心里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