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机械振动的国际标准啊

楼主(2018-09-15):
求助:有没有机械振动的国际标准啊

网友:
GB/T 2298-2010

网友A:
看看这个
振动与冲击标准精选  https://wenku.baidu.com/view/6f936a0f0a4e767f5acfa1c7aa00b52acfc79ca9.html

另外,各种减震器也有标准,主要是尺寸
一些振动环境有标准,在哪种振动环境下的振动功率谱等模拟振动环境也有标准,也就是产品能承受哪种级别的振动评价标准
但是没有产品标准。比如减速器有系列标准,减震没有这样的标准,只能根据设计要求自己弄减震方案,设计减震方案时,可以参考别人的现成方案,而不像减速器,标准给出了中心距,外形尺寸,速比范围等参数

楼主:
这个好像不是的,我的是一个小型的旋转机构,我想要知道测它振动方法和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振动与冲击标准精选  https://wenku.baidu.com/view/6f936a0f0a4e767f5acfa1c7aa00b52acfc79ca9. ...

好的  谢谢,有没有国际标准的中文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有没有国际标准的中文版?

可能有,不敢肯定
小型的旋转机构”的振动,很多书上都可以找到近似的模型。不知道具体结构和情况,应该可以归结到扭振
你首先得简化结构,然后建立模型,再建立动力学模型,再做动力学分析
推荐 郑兆昌的《机械振动》上
不过分析动力学,要点真功夫
这些标准是帮不上忙。当你要做实验验证时,标准可以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不敢肯定
“小型的旋转机构”的振动,很多书上都可以找到近似的模型。不知道具体结构和情况,应 ...

就是用来做实验验证用的,不知道合格的标准

网友(点评):
这只能靠自己了。也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