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布套可以用什么材料代替

楼主(2018-09-15):
       如图,这个布套里面要装一个铜盒,布套的作用就是绑定在人身上,然后有一点隔热的效果,请问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以代替这个布套

网友:
为什么要替代?

是现有材料有缺点,还是成本高,或者其他原因?

楼主:
现有材料加工很困难,都是人工用缝纫机一针一线缝起来的,批量做的时候质量很难保证,而且很慢,想用一种可以批量生产的材料代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纺布

无纺布不能清洗,拉伸一下就会断了吧

网友(点评):
无纺布好像耐老化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有材料加工很困难,都是人工用缝纫机一针一线缝起来的,批量做的时候质量很难保证,而且很慢,想用一种可 ...

硅胶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开模?

我考虑过硅胶,就是怕硅胶不耐热会变形,而且这个是要带在人身上的,出点汗会不会很粘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考虑过硅胶,就是怕硅胶不耐热会变形,而且这个是要带在人身上的,出点汗会不会很粘人啊

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度?

大概70-80度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