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何用solidworks对贴标机进行运动仿真

楼主(2018-09-15):
如题,有问:
①像透明胶带一样的物件怎么画,一层一层的?
②如何进行运动仿真?把透明胶带一层一层剥开,然后卷到另一颗轴上,此消彼长?

网友:
1、可以用透明化解决,一层层可以在画图时不选择合并实体;
2、SW似乎不支持柔体,但只是几个阶段的截图的话,还可以

网友:
电影里,我们常看见的是单个很变态的东西,其实人家是把一大堆东西按时序堆积起来的。只是,这段时间,这个不给你看,只给你看那个而已。

网友:
1.可以用涡状线间接拉伸来做到一层层效果,当然没有太高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就画个圆柱然后用贴图来展示外观。

2.意思不能够理解,此消彼长到时可以用方程式进行控制,如果是两个圆,可以将两个圆的直径进行面积之和固定关联。

网友(点评):
动画高手

网友(2019-10-09):
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