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这英文图纸怎么翻译?

楼主(2018-09-15):
哪位大神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DRG No    是图号的意思吧???

网友(点评):
是的,是缩写词。

网友:
“hardmark  DRG NO.and issue letter where indicatied”   在有这个标记的地方,把图号用硬标记的方式打上或者翻译为:在有这个标记的地方,打硬标记的图号。

网友:
国内是打上零件号位置。

网友:
在标记的地方打图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