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实心棒料,用什么切断刀具比较好

楼主(2018-09-15):
加工不锈钢实心棒料,用什么切断刀具比较好,目前用的手磨YG8钨钢刀和普通涂层切断刀片,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磨损很快,有什么更适合的涂层刀片推荐么???

网友A:
切割机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机不就行了?

车床小件,有精度要求的!

网友:
刀具材质选择高速钢,YG8选择的应该可以。是不是刀具的参数不合适?岁学过刀具设计课程,不干了,早忘光了。给你个网上的资料: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210/08/7075497_711716425.shtml

网友:
打刀原因很多的不一定就是刀片有问题

网友:
用水刀吧,既快又精密,更不會損耗刀具,節省成本

网友:
装刀的时候,刀高要稍微高一点,高0.1mm即可,然后刃磨的时候,注意不要磨的太锋利,不抗用。
机夹刀具用伊斯卡的切断刀比较好,但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伊斯卡有一款加工不锈钢材质的,效果不多;可惜具体型号记不住了

网友:
多大多长,什么机床,冷却什么的都是严重影响刀的重飘因素。

网友:
楼主你好,我这里有日本住友切断刀,电话/微信:13712145729

网友:
伊斯卡或东芝吧

网友:
加工的是什么不锈钢?牌号是304还是316?
是车削加工还是什么加工?
一般来说如果是加工的话,要买不锈钢+S的原材料,降低对道具的损耗。
也就是说,原材料应该买不锈钢易切削钢。

网友(2018-10-16):
taegutec 效果好

网友:
叫刀具厂家的工程师到现场看看再分析。

网友:
日系中京瓷寿命比其它日系较长!

网友:
京瓷刀片寿命较长

网友(2020-09-16):
数控带锯床,他不香吗

网友:
切刀的话推荐iscar和hor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