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热处理求助

楼主(2018-09-15):
现在我们在给化工厂做几台齿轮油泵,主要是给压缩机主轴泵润滑油,压力低。转速现在是495转/分钟,样品主轴以及齿轮都没有这么热处理,硬度都是HRC20,这个硬度对于要相互磨损的齿轮以及主轴合适吗?轻载难道就可以采用软齿面?求大神解答一下!感谢我们主轴以及齿轮材料打算采用38crMoAl材质,调质然后氮化精磨。这个处理过程行不行?
因为齿轮为外购件,不知道磨齿会增加多少加工成本?

网友:
必须磨齿的,作为齿轮泵的齿轮,但是氮化层厚度是有限(0.3mm),再去磨,会磨掉这硬化层的吧。氮化就没意义了。

网友:
应该可以进行两边磨齿,粗磨之后进行软氮化,再进行精磨,这样精磨的磨量比较少,淡化层去除不大,或者直接精磨之后淡化问题也不大

网友:
直接精磨齿后,氮化,精磨齿精度等级碧成品要求提高一级。氮化变形估计会有半级到一级。

网友:
工艺路线我觉得没问题,磨齿确实是个麻烦事,有钱不一定找到到地方。

网友:
齿轮磨齿不仅能显着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能有效地保证产品的质量和降低成本。

网友(2018-12-13):
调质加氮化可以的

网友:
怎么了,没回话啊

网友:
成功了吧

网友:
调质后再氮化工艺路线不是很合理,应该先粗加工再调质,再精加工,最后氮化!这样可以保证氮化效果,氮化后再精加工会将氮化层加工掉的!

网友(2019-07-29):
激光淬火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