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控制臂的作用

楼主(2018-09-15):
求控制臂的工作原理与用途

网友A:
控制臂作为汽车悬架系统的导向和传力元件,将作用在车轮上的各种力传递给车身,同时保证车轮按一定轨迹运动。控制臂分别通过球铰或者衬套把车轮和车身弹性地连接在一起。控制臂( 包括与之相连的衬套及球头)应有足够的刚度、强度和使用寿命。

网友B:
前摆臂:是悬架的导向和支撑
下摆臂: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支撑车身,减震器.并且缓冲行驶中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摆臂:是悬架的导向和支撑
下摆臂: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支撑车身,减震器.并且缓冲行驶中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臂作为汽车悬架系统的导向和传力元件,将作用在车轮上的各种力传递给车身,同时保证车轮按一定轨迹运动 ...

谢谢,不会是百度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