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主轴电机功率是11/15KW,有两个值,请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9-15):
(图片)

网友:
从字面上来看,功率高劲大被,不容易被憋停。

网友:
切削功率P=F*V

P——kw
F——N
V——m/s

当选择主轴高速切削速度为6000r/min时,对应的主轴电机功率为11kW; 当选择主轴的高速切削速度为8000r/min时,对应的主轴电机功率为15kW.这两种切削工况的扭矩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当转速是6000转时,是11kw,8000转时,是15kw

网友:
一个是额定功率,一个是最大功率?

网友:
认真看字,最大扭矩下面有一行小字,这个应该是两个型号的主轴,或者是配不同的驱动器,所以有两种参数。
一个产品只会一个额定参数,另外一个可以使最大值。这类主轴都是变频的,常规运转要在额定转速下,短时转速要在最大转速之下

网友(2018-10-19):
11KW 是额定功率, 15KW 是最大功率 这个是电机的两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