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诺图怎么得出的表达式

楼主(2018-09-15):
没看明白。能否简单解释下。

网友:
第一栏C没有+第二栏+第三栏+第四栏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你先把表达式简化或者化简下,再做计算。

楼主:
我弄明白了。
其实就是abcd   如果其中一个既有1又有0就无所谓了,剩下的取1

网友:
这是一个代数替换的关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