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功率-扭矩图怎么看,谁能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8-09-15):
(图片)

楼主:
这些曲线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1.这是主电机的恒功率、恒扭矩曲线图,(简单说电机的两种运行状态)设计传动计算时要用到,想了解关键字查查相关资料吧。
2.500转前处于恒扭矩段,之后属于恒功率段。
3.再加3种运行方式。

网友A:
这张图里面有6个曲线,分别是

连续运行工况(S1工作制)的转速-功率曲线
15分钟工况(S2 15分钟)的转速-功率曲线
30分钟工况  (S2 30分钟)  的转速-功率曲线

从这三个曲线可以看出,
S1工作制下,电机启动阶段转速和功率呈线性关系增加,电机在500转达到最大功率7.5KW,之后随着转速的增加,最大功率保持不变
S2 15分钟工况,电机启动阶段转速和功率呈线性关系增加,电机在500转达到最大功率15KW,之后随着转速的增加,最大功率保持不变
S2 30分钟工况,电机启动阶段转速和功率呈线性关系增加,电机在750转达到最大功率15KW,之后随着转速的增加,最大功率保持不变

连续运行工况(S1工作制)的扭矩-转速曲线
15分钟工况(S2 15分钟)的扭矩-转速曲线
30分钟工况  (S2 30分钟)  的扭矩-转速曲线

从这三个曲线可以看出,
S1工作制下,电机在启动阶段保持140Nm的最大扭矩,达到500转后,最大功率开始下降(后面一届曲线看不懂,超出了常识上的理解)
S2 15分钟工况,电机在启动阶段保持286.4Nm的最大扭矩,达到500转后,最大功率开始下降,下降过程转速增加与扭矩增加成反比,6000转时最大扭矩为2.4Nm
S2 30分钟工况,电机在启动阶段保持190.9Nm的最大扭矩,达到750转后,最大功率开始下降,下降过程转速增加与扭矩增加成反比,6000转时最大扭矩为2.4Nm

网友(点评):
2.4K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里面有6个曲线,分别是

连续运行工况(S1工作制)的转速-功率曲线

谢谢您的细致解答,还有几点问题请您指教:
连续运行工况(S1工作制),15分钟工况(S2 15分钟),30分钟工况  (S2 30分钟) 三种运作可以相切换的吗?
工况后面条件有连续/15分钟/30分钟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是最大运作时间?如果是最大运作时间那么工况运作过了限制时候该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细致解答,还有几点问题请您指教:
连续运行工况(S1工作制),15分钟工况(S2 15分钟),30分钟 ...

这几个曲线是用来辅助选型的。

根据你的实际使用工况来

连续运行,那么就按照S1工作制的曲线来选

如果是短时工作制15分钟,或者30分钟就按照相应的曲线来。

曲线给出的是这个主轴电机的最大能力,实际使用中不要超出就可以。如果超出了会有两个结果:
1. 电机自带过热保护开关,并且外部线路也接好了。那么电机会自动断电,温度降低到后自动恢复
2. 电机不带过热保护。电机烧毁,需要换新

就这个主轴电机来说,可以工作在S1和S2工作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曲线是用来辅助选型的。

根据你的实际使用工况来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我明白了。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楼主这是铣削的动力是什么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曲线是用来辅助选型的。

根据你的实际使用工况来

讲的真好,赞一下

网友(2018-10-19):
解答的很详细, 深刻学习了这个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