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弹簧装配时如何压缩?

楼主(2018-09-16):
问题如题啊,装配时怎么能让他可以从自由状态压缩,以及从压缩状态恢复自由

网友:
公式驱动

网友A:
做配置即可。
短螺距的用于装配显示,自由配置用于正常出图加工。

网友:
用参照编辑的方式编辑弹簧,添加长度配合

网友B:
要在装配图状态下绘制弹簧,利用弹簧两端的零件做参照,让弹簧的螺旋草图随两个零件距离产生变化就可以做出可伸缩的弹簧

网友:
采用公式来实现这种运动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配置即可。
短螺距的用于装配显示,自由配置用于正常出图加工。

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在装配图状态下绘制弹簧,利用弹簧两端的零件做参照,让弹簧的螺旋草图随两个零件距离产生变化就可以做出 ...

我也是这么做的,这样可以在仿真中直接运动

网友:
方程式+运动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