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最小内圆角多少?

楼主(2018-09-16):
请问下钣金折弯内圆角最小一般是多少?比如冷板,不锈钢304,316 板厚与内圆角关系。是最小能折弯的内圆角多大?

网友:
和板厚有关系。。。。。

网友:
还和刀有关系

网友:
要想做到0.1的外圆角,可以刨槽折弯

网友A:
多厚的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厚的板呀

冷板0.8 1.0 1.5 2.0 不锈钢304 1.0 1.5 不锈钢316 1.0 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冷板0.8 1.0 1.5 2.0 不锈钢304 1.0 1.5 不锈钢316 1.0 1.5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网友B:
钣金折弯角,我们这边的设计公式是钣金折弯角大于等于钣金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折弯角,我们这边的设计公式是钣金折弯角大于等于钣金的厚度。

应该有具体的依据 我现在 冷板0.5*板厚 不锈钢板2*板厚,一般材料也就冷板,不锈钢板最多。

网友:
不锈钢折弯内径等于板厚,能做到吧?2mm,3mm的板

网友(2019-02-14):
如果是折弯机做,支持9楼观点。

网友(2020-08-24):
我们这里一般取一个料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