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轴加工工艺讨论

楼主(2018-09-16):
朋友接一个单子,输入轴硬车,只管车削部分,客户自行磨削,大致做了一个加工方案,不知是否可行,大家讨论一下,可行是为什么,不可行是为什么?相互补充,激发灵感
      要求:在精磨前增加硬车小端中心孔工序,硬度HRC59-62,材料20MnCr5。原中心孔圆度不好,车后要求0.005mm.
      加工方案为:大端中心孔定位夹紧外径,顶住小端,自车一下34.3外圆,然后中心架夹紧,后顶尖退出,车锥孔,加工完成。
      设备:数控车床
图纸

顶大端内锥面定位,加工小端锥面,最后是两顶磨削外圆

网友A:
大端中心孔定位夹紧外径?   主轴锥孔内做个定位+软爪夹紧?

中心架0.005mm保不住吧!既然有磨削余量,没必要车后的要求那么严

网友:
第一幅图里怎么圆度是0.007还大于圆柱度0.005,标示了圆柱度了,怎么还弄个圆度?啥意思?

网友(点评):
一个是标的内孔一个是外圆

网友(点评):
看错了,是一个标,不好意思。圆度5UM,圆柱度7um

网友(点评):
内孔和外圆的圆柱度和圆度有区别吗?

网友(点评):
仔细看了下,三个标的还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客户提供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端中心孔定位夹紧外径?   主轴锥孔内做个定位+软爪夹紧?

中心架0.005mm保不住吧!既然有磨削余量, ...

客户是想通过两端的锥孔为基准进行磨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