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控802S 有偿求助

楼主(2018-09-16):
设备系统如图,本人数控菜鸟,暂时此台数控铣无法启动,断电约有1个多月,不知哪位大神能搞。查百度,说是备份丢失,目前手上没有备份,请问大神该如何处理。会处理的,恳请大神帮忙,可有偿服务。

网友:
找西门子售后

网友:
无法启动是上电时黑屏还是咋地?要是单纯参数备份的话、拿PC卡拷贝下就行了!

建议找你们那边搞数控维修的人现场解决!

网友(点评):
目前机器就显示上面有图片的状态

网友:
还是找以前的厂家要备份吧,PLC每个厂家设置都不一样的。

网友:
建议楼主找西门子来解决,还是售后维修有保障!

网友:
一般懂机床的设备维修会有一份机床的备份,你们公司应该也是如此,网上的帮助很难确定你目前的问题

网友:
默默飘过 不解释

网友A:
输入制造商密码:SUNRISE,以储存数据重新引导系统启动,试试

网友(点评):
好的 谢谢 明天我来试试 然后看看效果

网友:
我们公司会维修各类机床,需要帮助不

网友:
我公司会维修各类机床,联系电话:15970798076   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制造商密码:SUNRISE,以储存数据重新引导系统启动,试试

注意,这样操作会使机床恢复到出厂调试状态,机床里面的工件加工程序就没了,还有出厂后现场更改的系统参数也恢复成出厂了。如无把握,最好先做好当前备份,再操作,万一失误,至少还能恢复到当前状态。

网友(点评):
是的 的确有风险 现在重新上了工具盒里面的配置文件 现在提示70000错误 之前好歹是不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