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片送料机构

楼主(2018-09-16):
图片的透明塑料薄片厚度0.05mm, 整剁来料,后续成型需要单片进行送料,希望高手支招,感谢!

网友:
有那种能吸纸张或者薄塑料等薄而轻的工件的吸盘,吸盘的唇部边缘非常薄,网上有。

网友A:
这种薄膜上下相压,之间是否会形成真空?导致其无法分张??
这种平面光滑的材质,是可以选用真空吸盘做为抓取的生产方式的。

网友:
参照分页机原理,就可以成为一张一张的输送

网友(点评):
分页机不错,应该能适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薄膜上下相压,之间是否会形成真空?导致其无法分张??
这种平面光滑的材质,是可以选用真空吸盘做为 ...

分张问题很好解决:先掀开一个角,再整张吸起

网友:
打印机的进纸张机构不行吗?那个就是一张一张上去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吸盘的方式目前验证ok

网友:
你现在是什么方式

网友C(2024-09-10):
引用 网友B:
分张问题很好解决:先掀开一个角,再整张吸起

要是有静电或真空,就有点困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静电或真空,就有点困难了。

静电的话分张前除静电,掀开一角就是除真空的

网友:
真空抓取+分张(不同步抓取、吹气、辅助分张)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电的话分张前除静电,掀开一角就是除真空的

是的,谢谢,在展会上有看到这种送料动作的,但对又轻又透气性好的材料还是有难度。